HKC S988A 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2-08-27):
今天刚接手一台HKC S288A ,看见是HKC的心里一喜,心想看来又是换换电容了,拆开发现,果然,电容怀孕了,结果装上去不开机。

测了一下电压,12V 5V 3.3V   都正常,但是就是不开机,在论坛一搜,看见有位大神同样问题说是晶振坏了,换了问题依旧,电压正常还有哪里可以下手? 程序?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A:
电压都有。主IC坏了吧。换通用板吧。我修过好多都是换的板。这个没法修

网友B:
容易忽略的按键呢?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主IC坏了

网友C:
换个通用驱动板即可。干吧。

网友:
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又不贵,要是技术高的话,那就进行主板维修。

网友:
遇到这个,我都是从开关开始跑线,跑到IC如果还未发现问题的话,那就判断驱动板坏了,直接改通用驱动板。

真解

网友:
测一下按键开关的电压不正确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两台问题一样,不知道会不会是通病,真心想修好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容易忽略的按键呢?

按键没检测到有任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有。主IC坏了吧。换通用板吧。我修过好多都是换的板。这个没法修

是不是换了ic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分两步走,如果待机电压正常,首先触发ON/OFF开关,看看主控有不有开机信号给高压条的ON/OFF脚,如果没有,先刷程序,若再不OK只有换主控了,或者换通用板。。。。。。。

网友:
插上电源,测开关端电压有吗?有或很低,按开关没反应,刷MCU,没有,通电3分钟,摸主芯片温度,温度很高,芯片坏,一般或没有写MCU试。这款板子很少坏主芯片,坏最多的是按键和MCU.

网友:
多数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到电容身边有两个三极管、。   那个是H2F  旁边 有两个电容 1.8V   3.2V     还有就是检查按键   虽说HKC  按键坏的到是挺多  但也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坏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通用驱动板即可。干吧。

他应该不会去换通用板的 你没看他说上论坛看看别人是怎么修的吗 感觉换通用板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键没检测到有任何故障

在原来测时候不插按键应该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插上电源仔细听听有没有吱吱的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