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5INTEL独显8颗显存有待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08-27):
供电IO供电正常,复位有3.3V,就是不出RSMRST#,晶振换过,BIOS刷过,开关键到IO有触发,南桥换过,我没招啦,高手来解决 DV5 INTEL 独立

网友:
虽然不知道  但是 还是顶起   希望有高手来解决

网友:
看一下上时序吧,RSMRST之前还有几个时序的,休眠是一个还有吧

网友:
都查到这份了,换IO试试

网友:
广达的时序按开关要出S5_ON啊!按下开关键触发EC EC发出s5_ON 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5V_S5 给南桥供电   接着EC发出rsmrst# 给南桥,你就得先查S5_ON这个信号出来没有,没有的话下面的什么RSMRST#什么的就肯定不会有了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先换个IO试一下了

网友:
这个不好搞呀有体会

网友:
io换啦!在换南桥前换的!我连BIOS芯片都换新的了。。。BIOS刷了8遍就是NIMA
不开机,,,这几天点真啊0背。。版主们快出来救救苦b的我吧

网友:
io早换过啦。。BIOS换全新的,刷啦5个程序。都是老样子。。按下开关51on不出

网友:
一定得搞懂时序方可进行维修啊

网友:
朋友,你这个是广达代工的吗?广达的没有按开机是不会产生RSMRST#的哦。查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网友:
在按开关的时候查一下101脚有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我想起来了。你的DC接头肯定不是HP的,是DELL的,你明天检查下,我上次就犯了这么个错误,造成AD_ID识别电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