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00w电源,有待机5v 和pson 5v 短接开关没有反应如何修?

楼主(2012-08-27):
杂牌400w电源,有待机5v 和pson 5v 短接开关没有反应,前级的一个场馆两个二极管都正常!从哪里下手?

网友:
换IC 查推动管

网友:
从看电路图或从实物画出电路图入手来分析可能出现故障的原因。

网友:
pson 5v 短接,用示波器测量IC(一般是7500)的PWM输出脚有无波形,无波形或波形不正常可能是IC这边的问题;如果有波形可能是初级那边的问题。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张老师,换Ic好的!

不客气 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