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使用问题? 怎么关闭一个通道

楼主(2012-08-27):
   ADS 1102CAL  用通道一抓波形 按下AUTO  自动跳转到通道2显示。 通道2没插表笔。

网友:
知道怎么调的麻烦告诉下。

网友:
键应该在通道上面 按H2吧

网友:
我按了 CH2  抓波形的时候按AUTO 就自动跳转到 CH2了

网友:
我把表笔插在CH2 按 AUTO 就自动跳转到 CH1

网友:
你说的 CH2 我关闭了 一按AUTO 就自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