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 T713HS 总线调整 进入方法!

楼主(2012-08-27):
求LG T713HS 总线调整 进入方法! 原机高压包损坏,换新后行幅 拉不满!需要调整总线,可就是不知道改怎么进入!谢谢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试一试:
同时按住SELECT与电源按键拨去电源线,然后不松手,再插上电源线。松开手,按一下MENC键,在菜单中选中消磁功能确定,这时的菜显左边就会出现工厂模式菜单了。

网友:
好像是05或06年的《家电维修》大众版合订本的附录上,我写过150种CRT彩显的总线调节方法。
你搜索一下。

网友:
显示器拿去用去了!客户说将就用!呵呵!谢谢版主!

网友:
谢谢!显示器都拿走了!客户说将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