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装显卡驱动死机(WIN 7系统)

楼主(2012-08-27):
   如题这个机器是I5的,还独显,只要装上独显的驱动就死机,重起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再重起就好了,驱动换了还几个了,有人碰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如果你驱动装的事官网的
那就是显卡问题 建议换显卡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了 。。。。两台机器了 一个是I5的 一个是P6200   一个是花屏 一个是不显 显存和显卡都换了 还是老样子。。。。。。。是通病

网友:
升级bios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
也遇到过鲁大师一测试就黑屏,更换显卡也没用

网友:
上面的兄弟,难道是CPU有问题? 显卡换了还不好?

一般这种问题显卡可能性最大。再就考虑是不是显卡供电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