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231P 不上电

楼主(2012-08-27):
LA-4231P 不上电
测全板 无短路
保隔OK 待机OK 不上电
EC  926QF   测供电 OK  时钟 32.768 OK  复位 OK  LID OK  RSMRST OK  PWRBTN 有3.3 无跳变
至此:
刷BIOS
加电OK

网友:
请问楼主LA-4231P是哪款机器的

网友:
实在是够精简

网友:
好像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呀,直接把BIOS短接一下就可以了,不用费事刷BIOS。

网友:
简洁  明了   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
不懂电路,没有电路图的来说。不上电。先看有没短路的问题....再看下开关有没电压有没跳变。再量下EC和南桥的晶振有没起振。都正常就直接换完EC换南桥。再刷BIOS。。。。再不开就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