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232烫 内存不过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8-27):
双敏UP7MX内存不过 诊断卡C1 单桥 加过焊 现象依旧 各项电压均正常 换过533 667 800内存都不过 775带灯测试仪测座不虚 摸到75232烫手 去掉无果还是C1 换了一个还是烫手 高手给个思路吧
内存不过

网友:
可以试着换下IO芯片看下。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3.3V总线、1.8V供电、3.3VSPD供电、时钟、控制线等全测过吧!

网友:
75232是串行管理IC,烧了的话,光拿下来也没有用,建义你先换一个上去,再像楼上说的那样再换个IO

网友:
总线电压在哪儿量啊,各位老大们。

网友:
打过内存阻值,如果都正常,那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