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笔记本 掉电

楼主(2012-08-27):
     最开始拿来是好的 ,只是有时候要重启 ,我测了一下温度  ,显卡的温度有点高,于是就把显卡拔了,重新上了点膏药,然后垫了个铜片,可不知道为什么 ,在插上就掉电了 ,电流加到0。5  就掉了 ,拔了没事 ,电流能上去,一插上显卡板就掉,我于是怀疑显卡坏了 ,于是去量阻值,正常啊 ,9欧姆,。其他地方又没有短路的,郁闷呢了 哪位大师指点迷津,不甚感激

网友:
应该是有的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掉电的问题有好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没插好

网友:
放电试一下,华硕的机子也容易保护

网友:
多谢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