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pv-vm 没有pg信号 cpu不工作 跪求图纸或者思路

楼主(2012-08-27):
手底下有两块同样的华硕m2npv-vm  主板    一块可以正常工作  另外一块没有pg信号    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哪里给cpu的pg信号  论坛也没有找到图纸 请老大们指点下 跪求了

网友:
只有点位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点位图 怎么知道哪个pg信号呀

那个PG?

网友:
有哪位大侠,可以提供台式机主板电路图下载网址吗?跪求。。。。加谢谢。

网友:
我是说看点位图 怎么看才能知道  pg走线

网友B:
PG点上右键菜单,菜单里选择,能显示与此点相连的所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点上右键菜单,菜单里选择,能显示与此点相连的所有点位

太感谢了      真是学习了

网友:
我也下了一个,真是太好了,我第一次用这个电路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