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6575主板不上电简单维修一例MS

楼主(2012-08-27):
一片MS-6575主板, 故障现象是不上电,+3VSB没有,此电压是由MS-5以及附属电路产生的 ,参考图纸(图中显示是W83302) ,先测试芯片的供电+5VSB正常,然后测试其28脚的+9VSB也是正常的,再测试16脚的VRAMDRV1是高电压,但是VCC3_SB一点电压也没有,基本上确定是此+5VSB转+3VSB小场管Q1损坏了 ,直接更换一个,再次开机,直接上电亮机了, 简单维修。

网友A:
一针见血 赞个!!

网友:
这个是这板的通病,以前要变更这个管子的。

网友:
据说是通病,但是我没有修到过

网友:
经验不错 ,就是我眼睛不太好使。字可以看清 图片不行。

网友B:


网友:
大哥,不要灌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6575主板不上电简单维修一例MS

大哥,你回的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顶楼主

灌水要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针见血 赞个!!

大哥,说点实际的东西。

网友:
不要灌水。

网友:
是的楼主,你写的步骤不错。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到你的水平呢

网友D:
老兄,图纸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确实通病  但是这种主板现在修的越来越少了,我们这边都要绝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图纸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哥,我也没有的。

网友:
这个故障分析的不错哦。待机3伏没出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