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2-08-27):
品牌:LENOVOThinkPad
型号:SL410AMD)独显
板号:DAOGC2MB8E0 VRE2.1
故障现象:白屏
故障分析:综合以上情况,就白屏分为以下几种(显卡问题引起的白屏;屏本身问题引起的白屏;屏高压供电及LVDS/LCDVCC引起的白屏)先上个框架图:
故障解决过程:首先观察其屏本身有没有特别明显之处,随着观察不出来,用替换法再次测试看其到底是否是屏本身引起的白屏;排除屏本身后,接着就是显卡,而显卡有两种方法:第一:外接看其是否存在白屏或者其它现象;第二:即此屏为LCD的双6屏接口,也就是LVDS所对应的8组差分信号要正常,而此要想正常除了对地阻值一致以处,还有就是波形也要相同;显卡排除之后,那只能是屏供电及屏高压供电了;综合以上所述前两种情况实测后已经排除,那么就剩下最后一种情况了,也是最简单(操作与理解来说都不难)的一种情况;
首先检测屏上面到底有没有3V的供电,实测屏高压板上的保险有明显的电压跳变,按下开机键后,电压从0.3V跳到1.6V再到2.6V最后到3.3V,然后一直都是3.3V;从此现象可以初步判断,是供电不良引起的,那么咱们就要回过头来查主板屏供电接口处的一些信号:
如图:
咱们首先看到的8组低压差分信号,是去往显卡的作为显卡与屏的一些信息交换的频率快慢、多少的;其次看到的,M92_LVDS_DDCCLKM92_LVDS_DDCDAT这两个系统管理总线时钟与数据也是去信显卡的经+3.3V_DELAY延时上拉;接着看到的是+3V供电,再接着是PANEL_DET2PANEL_DET1如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此两个信号为屏类型选择信号;再接着就是LCDVCC,即屏供电信号;然后是屏高压板供电VIN;其它就不再一一说了;
经实测LCDVCC供电不足,只有2V左右,而此2V左右的电压除了+3V的接品供电提供之外,还有VGA系统管理总线的延电电压上拉所产生,故而出现白屏与电压跳变现象;而查起LCDVCC的来源,是由下面电路而来,如图:
由电路可知LCDVCC的供电为3V,而此电路没有产生LCDVCC的原因是R172电阻损坏所致;
另附上图纸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很不错啊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看着很舒服

网友:
分析的相当好,理论真好

网友:
思路清晰,给很多初学者一个维修思路方向,赞一个!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多修一些就是福气啊。

网友:
一般这种现象就直接干显卡了,以后看来要下细点,少走弯路

网友B:
R172损坏造成电压无法拉低15v,从而导通Q15,拉低3v的LCDVCC的电压造成供电不足的白屏

希望高手指点。如果R172是好的,Q12导通,拉低15V,可是Q15不也是高电平导通么,拉低了15V变成了低电平?Q15不是不能导通了么。搞不明白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分析的那么清楚。

网友C:
沒有屏可替換怎麼辦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好贴,支持

网友:
楼主基础不错,分析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多修一些就是福气啊。

确实如此,学过我们这里难修的到很少,大部分都是显卡,或者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屏可替換怎麼辦

那你只能用检测屏的方法来测试了!

网友D:
直接量供电啊整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72损坏造成电压无法拉低15v,从而导通Q15,拉低3v的LCDVCC的电压造成供电不足的白屏

是的,确实如此!说明兄弟学会了电路部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量供电啊整那么多

此贴为维修分析贴,要是修的话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R172损坏,引起电压下跌至2V,不好理解。开关管Q15是场效应管。R172开路,Q15截止,无电压输出;R172短路,Q15饱和导通,输出3V,不过没限流,Q15很容易击穿;R172阻值变大,Q15从截止到饱和导通时间很长,所以电压缓慢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