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鼓包之后。。。

楼主(2012-08-27):
如题,一台19寸的优派液晶,通电,指示灯不亮,拆开之后,发现大电容鼓包了,直接拆了,整流桥堆,大电容,保险管
换完之后,屏隔3 秒闪一下,而且很大的波纹,大电容是400V120UF,我用450V150UF换上,一直闪,用400V100UF换上,闪的没那么厉害,整流桥堆是KBP206G,手上没这东西,就用KBP210G代换,求助啊

补充内容 (2012-8-28 14:43):
确定是高压的问题了,找不到高压包代换,加高压条解决

网友:
高压整流电路有问题,从400V电容向前查

网友:
你查看400V电容前面的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按照你上面说的替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除了这三个你看看别的、你换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高压有问题,但测试,高压又没有问题

网友:
输出5V那里的电容 试试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