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8-27):
修一台32j400a的sony不定时报故障(闪8次)换台的时候报,不换台可以看一天,呵呵(艰难啊)今天用15v外接在伴音电路不知道好没好,大师给一些指导。谢谢!

网友:
今天试了一天,还是有故障,现在保护闪2次,代码说是3。3V电路故障。现在想来有可能,换台的时候喇叭啪的一下然后就是报故障明晚继续。

网友:
今早测pfc电压低只有370v不到,查了半天没有进展想会不会是pfc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动手现在pfc电压390v了,有待试机

网友:
现在一切正常,呵呵

网友:
不是200WA芯片损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