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块UC3843A和UC3843B一样吗?

楼主(2012-08-27):
接修一个大水牛PC150NCA的电源,现在把查出坏的零件都换掉,但开机输出12V只有4.2V。原来的电源块是UC3843B,当地没有卖,只能买了块UC3843A代换,不知道输出电压低跟这有没有关系(光耦和431稳压块也换过)
电源

网友:
没什么关系,A和B是内部版本,B在A的基础上电路又做了改进,但输出是一样的。

网友:
12v偏低,换光耦和431稳压没有用啊。5vsb不正常才更换。
个人觉得,先测大电容是否310v。更换12v滤波及13009的基极小点解。测494的8和11脚及推动管。13009附近也测下。不行换494

网友:
先查两个开关管和+5VSB的滤波电容。
其他电压正常吗?
应该是保护线路出了问题,与UC3843B无关。

网友:
小弟以为,应先测关键点电压,310V,5V,12V应一步一步的判断!再查各个控制脚相关的电路!

网友:
查到是5V的整流双二极管一边击穿了,换了后输出电压正常,但高频变压器有响声,一会儿场管,保险管又烧了。

网友:
看来辅助电路还有元件损坏,楼主没有彻底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