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样解除电脑开机密码!!!

楼主(2012-08-27):
教你怎样解除电脑开机密码!!!先记下来,以后总会有用到的!!!此方法仅供计算机教师交流,严禁作为非法手段使用

方法一在开机时,按下F8进入”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
输入”NET USER+用户名+123456/ADD”可把某用户的密码强行设置为”123456″
方法二如用户忘记登入密码可按下列方法解决
1.在计算机启动时按〔F8〕及选〔Safe Mode With Command Prompt〕
2.选〔Administrator〕后便会跳出〔Command Prompt〕的窗口
3.用〔Net〕的命令增加一个用户,例:增加一个用户名为alanhkg888,命令语法如下:
net user alanhkg888/add 4.将新增用户提升至Administrator的权力,例:提升刚才增加用户alanhkg888的权力,命令语法如下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lanhkg888/add 5.完成上列步骤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画面上便增加了一个用户alanhkg888了,选alanhkg888进入
6.登入后在〔控制台〕→〔使用者账户〕→选忘记密码的用户,然后选〔移除密码〕后〔等出〕
7.在登入画面中选原来的用户便可不需密码情况下等入(因已移除了)
8.删除刚才新增的用户,在〔控制台〕→〔使用者账户〕→选〔alanhkg888〕,然后选〔移除账户〕便可
*不适用于忘记安装时所设定〔administrator〕的密码
方法三1、重新启动Windows XP,在启动画面出现后的瞬间,按F8,选择”带命令行的安全模式”运行。
2、运行过程停止时,系统列出了超级用户administrator和本地用户owner的选择菜单,鼠标点击administrator,进入命令行模式。
3、键入命令:”net user owner 123456/add”,强制性将OWNER用户的口令更改为”123456″。若想在此添加某一用户(如:用户名为abcdef,口令为123456) 的话,请键入”net user abcdef 123456/add”,添加后可用”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bcdef/add”命令将用户提升为系统管理组administrators用户,具有超级权限。
4.DOS下删windows\system32\config里面的SAM档就可以了
5.开机后按键盘的Delete键进入BIOS界面。找到User Password选项,其默认为关闭状态。启动并输入用户密码(1~8位,英文或者数字)。计算机提示请再输入一遍以确认密码无误,保存退出后重新启动机器,这时就会在开机时出现密码菜单
方法四如果是FAT32,进入DOS,删除c:winntsystem32configsam*.*就可以了。登陆只要输入administrator不输密码即可。然后创建一个新的。要是NTFS则无效
另外如果你的系统没有加过微软的输入法补丁的话也可以利用输入法的漏洞去做一个管理员权限账号,
具体方法如下:
开机后,Win2000自启动,出现登录窗口,显示用户名,并要求输入密码(当然这时你不会有密码)。
这时请将输入焦点置于用户名一项,用Ctrl+Shift切换输入法(随便选上一种,只要能出现输入法工具条的就行)。在出现的输入法提示工具条上单击右键,选择帮助,会弹出一个帮助窗口。接下来你需要在这个窗口里找到一个(绿色带下划线)超级链接,并用SHIFT+鼠标左键单击,打开它会弹出一个IE窗口,请在窗口地址栏里输入c:,到这步你应该很清楚怎么做了。只要点击标准按键的”向上”,会发现你可以进入”控制面板”了,进入后你可以直奔”用户和密码”接下发生的事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方法五我们知道在安装Windows XP过程中,首先是以”administrator”默认登录,然后会要求创建一个新账户,以便进入Windows XP时使用此新建账户登录,而且在Windows XP的登录接口中也只会出现创建的这个用户账号,不会出现”administrator”,但实际上该”administrator”账号还是存在的,并且密码为空。

反对楼主: 4.3 同意楼主: 0.0

网友:
吧很多年前的资料拿出来,不经验证,会害死很多人的,

网友:
1KB
俺很多年前就会用黑*那个CMD.EXE替换法俺会到处乱说?
害我看了半天,原来是没有用的东西
楼主,你的资料是多少年之前的了吧!请问,如果连Administrator也设置了密码怎么办呢?删除sam文件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你试过了吗?现在的光盘中不是带了很多这类的工具吗?
用pe里的密码清除不就好了?如果是带指纹这类的你说的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这也有人信?又是一个瞎扯的来了。

lyhnihao132 -5
Abelard -2 山寨
吴正海 -2 山寨

网友A:
这样倒是没尝试过,其实现在很多的win PE的功能很强大可以越过windows 密码 或者直接清除密码。

网友:
直接进PE 修改更方便些。

网友:
请问发贴者是否做电脑的?   这 个贴对于WINDOWS SP2起.或者ADMINISTRATOR锁定用户是无效果..的.....也不是说...十年前就有用..现在有毛用

网友:
这些不错我收藏了,有时间我把你这几招我都用用试试看

网友:
现在光盘里目录里就有直接清除密码

网友:
这些大多 不行 ,装的GHOST版系统都把你想到的这此问题把堵死了,直接进PE可以破解!

网友:
非常不错的方法,回去试试

网友:
直接 DOS  里边就成!   PE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果断PE,再说了现在也没几个人设BIOS的密码了

网友:
无语了,光盘多简单的事让你说的这么复杂

网友:
哪用的着这么麻烦  简单的不用  用复杂的   搞你懂

网友:
没有用,这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了,现在的系统都不行了

网友:
直接进PE,修改最简单了

网友:
记性不好     还不如U盘破解

网友:
只适合在忘了带工具的时候使用。

网友(点评):
也适合没U盘没系统碟的、也不会的人用

网友:
太麻烦、、、、、直接用u盘绕过删除都可以

网友:
优先用PE ,要是身边没有带PE盘或u盘,  再考虑其他的办法!

你说的办法有个前提,那就是安装Windows XP的分区必须采用FAT32文件系统;才能进安全模式用dos命令建立账号!!!

网友:
用PE更直接。。从来没有用过这些方法

网友:
还是PE好用,,,

网友:
个人还是PE比较简单,好上手

网友:
到时可以试一试

网友:
适合没U盘没系统碟的、也不会的人用

网友:
直接进PE修改

网友:
pe吧 最简单了

网友:
直接U盘用DOS工具箱 不是很方便么

网友:
这个是淘汰的做法,网上有这方面的内容,现在基本不适用

网友B:
PE吧,方便高效

网友:
学习中 还有这种方法呀

网友:
登录密码。只有。预装WIN7家庭普通版的难解一些。。其他直接U盘搞得定。。预装WIN7家庭普通版的
的系统要进DOS里移除,然后强制更改才行。。。有高人的,请出一个预装WIN7家庭普通版登录密码
破解方法以!!!

网友:
PE还在是好东西~~~必备啊!!!

网友:
用U盘省事啊

网友:
这方法还没光盘 U盘实用!!!

网友C:
直接装系统就好啦 免的搞这搞那的 还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
没有试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方法有点麻烦,现在很多光盘都有自动清除密码功能,要不直接进PE模式下,把sam开头的文件删除就行了。

网友:
系统密码到没放在眼里,对BIOS高级密码,放电不行的话,除了刷BIOS还有什么高招不。。。。

网友:
先鉴定看看,这个方法是不是实用啊!

网友:
我也是直接用PE系统进去

网友:
太复杂了,不能记住,还是PE好

网友:
很古老的的方法了,很多都不适合现在的系统。
比如,删SAM文件只适用于WIN2000及以前的操作系统,WINXP以后的系统如果删了它,那你就等着重装系统吧。

网友:
administrator  设密码了哦,老大。安安安全模示都要密码。

网友:
我一般用u盘启动大师解除密码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
有点麻烦,光盘里就有,问题是有清WIN7的吗

网友:
PE实用些。

网友:
楼主    SYSKEY  系统加密怎么接啊

网友:
就是啊 !直接用PE 的 清楚密码不就完了 ,搞的那么复杂干吗!

网友:
进来了解下 大多系统光盘界面就有密码去除那一项

网友:
U盘多简单啊,搞的这么复杂,这不是忽悠人啊!

网友:
这个可以解开win7的密码吗

网友:
这些都有毛用嘛

网友:
真的没有用的

网友:
有用喔,要是没U盘在手,这方法不错噢,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还是用PE简单可靠

网友:
这些目前都不实用了

网友:
可操作性不大,麻烦 都是百度里都有的。直接到pe清除或绕过都行

网友:
这个东西也太麻烦了。不想用这么麻烦的命令。

网友:
一语激起千层论!其实这种方法确实已经不实用了。都是遥远的事情。若干年不用的东西了!

网友:
有的进PE也不一定可以解决的

网友:
不错 有空去试试

网友:
          太麻烦了吧?

网友:
原来都是不信的

网友:
不管 管用不。。 楼主确实辛苦了。。

网友:
用光盘应该更方便一些吧。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维修的大忌

网友:
感谢分享 ,不过现在用U盘感觉更能节省时间

网友:
方法一不错啊,比进PE工具清密码好,收藏了。

网友:
靠,破个xp密码至于这么折腾吗。。。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好,,但一张启动碟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贴没有意思,现在都不这样搞了。

网友:
还是PE好用啊!!!!

网友:
这个有点繁琐,直接用光盘搞定就行了。

网友:
有点繁琐,而且比较麻烦,现在的U盘启动里都有这功能

网友:
用PE简单快捷,我知道你这招很复杂,这样只能证明你比较厉害,用PE可以跳过密码也可以去掉密码

网友:
支持PE~~功能强大,又方便!

网友:
这些都是小ks啦

网友:
这个真的有用吗 改天试试

网友:
虽然比较老了,但还是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有没有win7的清除方法

网友:
好像PE里面有这个功能

网友:
用pe里的密码清除不就好了?晕

网友:
是不是复杂了点,感觉可以直接用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倒是没尝试过,其实现在很多的win PE的功能很强大可以越过windows 密码 或者直接清除密码。

而且比楼主的跟直观简便

网友:
用个光盘就解了那么简单的事。

网友:
试试看有没有用

网友:
要发就发WIN 8的,那些现在没人用

网友:
让别人感觉你比较专业咯 ,不过现在还多人都是用U盘直接删了啊

网友:
用PE就好了

网友:
那么麻烦  我都是软件一键清除

网友:
我一般直接用U启动解

网友:
感谢楼主奉献那么多方法

网友:
真的是没用的 吗?

网友:
BIOS 开机密码如何破解

网友:
杏雨梨云 这个PE很强大  BIOS密码 和win7密码都可以解

网友:
现在的系统升级后,上面的方法一般不能用。

网友(2015-12-30):
还是PE工具解锁比较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