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一体机白屏 求救

楼主(2012-08-27):
         RT  这个机器之前来的时候是正常使用,偶尔会黑屏(据客户描述,应该是没有背光,机器正常运行),然后关闭显示器再打开就可以了。
      拆机测LED 驱动板,发现LED 供电输出45V,背光不亮的时候是19V,也就是说没有升压导致屏不亮,在测试过程中,不知道碰到哪了,一直都没亮过。经测试发现驱动芯片ISL97678 短路 于是顶了新的换上,发现输出只有32V ,背光不亮,头疼。测试芯片工作条件,最后发现4脚和17脚没有电压,EN 和PWM  电压没有 跑线路到主板上,因为这款机器没有图纸,跑不出来这2个电压到底是从哪过来的,于是就在附近找了个3。3V 飞到EN脚  结果输出还是32V   PWM还是没有电压,于是我就把PWM和EN脚并联,奇迹发生了 输出45V  心想好了 肯定亮了。看屏   全白啊,开机就白屏啊,   瞬间崩溃了。屏线从插过 现在没有思路了 望高手指点!  看图

网友:
这个难显卡信号没工作啊,背光开启必须要主板显示部分正常,外接试下看有没有

网友:
PWM是方波信号,en是电压,是不能并的。还的查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