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块昂达n61s cpu总是短路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2-08-27):
   今天接了客户一块昂达n61s,拿来时就上机一看,风扇转半秒就停了(呵呵也知道是短路)。后量得cpu供电一管无电压,通过测量后短路,管子型号是09n03,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换了mos管后风扇转下又停了,我量了下换上去的管子又被烧了,所以怀疑是不是场管小了,后来在废板上找到了09n03换上去,故障依旧!我彻底蹦了。拔掉12pin风扇转的正常!求各位师傅高手帮帮小弟!客户等着要呢!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无效楼层,该帖已经被删除

网友:
可考虑VID电压 及系统总线电压

网友:
拆掉管子之后看看还有哪里短路,2R2的电阻很容易坏,管子有的是要上下管一起换的

网友:
哪项供电的管子短路的话就把上下管都换掉吧!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尝试把那项供电不要了或是换下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查烧掉那组,是否有电阻坏,换MOS最好上下管一块换掉,另,6566本身不良也会引发这个问题,可以一并换掉。

网友:
问题解决了isl6566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换了新的正常运行!今天客户拿走了收了30大洋!谢谢大家,还要管子烧坏的原因是cpu电源芯片本身损坏导致的!谢谢大家

网友:
呀的,有结果,很好,希望发帖都有结果 ,

网友:
6566 这个芯片不良都应该是通病了吧。。。直接换掉。再看一下小电阻力。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