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偏高1.99V,,怎么维修??

楼主(2012-08-27):
主板型号:技嘉:GA-945P-S3
故障描述:开机后一段时间自动关机,像CPU过热保护一样。
处理过程:1、换了风扇,故障依旧。
           2、换掉了北桥左上方的6.3V 3300UF 有一点鼓包  南桥的右边6.3V1000UF的2个也有点鼓,
已经换了。。
          上电跑26,,正常。。就开着了故意停留在BIOS约10分钟,自动关机了。。
          再短接POWER+-脚,开不了机。估计过热保护了。
上假负载测得:Q2 G极0.37V  Q2S极0.37(即CPU核心电压,无错误吧??)VTT1.2 复位1.2V
内存 核心电压1.99V  主供电3.3V
上了真CPU,和真内存。Q2测得为:1.24V 和2.37 V ...内存电压变成2.24V了。。。还有南桥附近的6.3V电容很烫。。有3块八脚的芯片(型号看不到),这3块八脚芯片有两块与内存的核心供电那个脚相通的。一块在内存隔壁,一块在南桥隔壁。
过了大概5分钟,又自动关机了。

网友:
2代内存供电应该是1.8吧,你看看CPU滤波好着没。

网友:
CPU电压好像1.几V吧。0.几不对。在说0.几v没有CPU 电压,你怎么可以跑马啊。。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上了真CPU,Q2测得为:1.24V 和2.37  ...与内存电压2.24了。。。还有南桥附近的6.3V电容很烫。。有3块八脚的芯片(型号看不到),这3块八脚芯片有两块与内存的核心供电那个脚相通的。一块在内存隔壁,一块在南桥隔壁。

网友:
内存电压高是不是先要换滤波电容。

网友:
说不明白,电压高应该是PWM芯片,或者FB脚分压电阻造成的吧,945PL我就修过,内存用的是6520的芯片,查6脚反馈脚的两个分压电阻有没阻值变大,换PWM芯片
电容很烫我就是换电容,再量下电容正极的对地阻值,

网友:
电压高  是不是供电部分的问题,电容烫 是自身烫还是别的热烤到的,如果是自身烫就是电容内部漏电 要换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的mos的条件,不行换个mos试试。

网友:
1.99也无大碍

网友:
1.99V高一点点,应该正常,反而发烫的地方要看一下

网友:
电容发烫,说明那里短路了,不管那么多,量一下周围电阻电容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