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怎么了

楼主(2012-08-28):
自用技嘉h61主板插上诊断卡不跑码  不变化   2挑pci插槽都试过了   诊断卡插在别的平台上正常   但h61主板可以使用  pci槽上有一网卡使用中  是主板坏了吗
另诊断卡只有一种接口   也能插入pci-e口  这样可以吗

网友:
板子还是新的   刚买来时是跑码的

网友:
把PCI插槽上的独立网卡拔掉,再插上诊断卡看看跑不跑马,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再换下CPU和内存,看看有无变化,如果还是没有的话既然是新板那就拿去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