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70的板子有复位怎么修

楼主(2012-08-28):
如题:现在碰到些不同牌子的770之类的板子,大都是有复位,或是诊断卡一闪一闪的,除了一些刷BIOS能好,还有些不行,做北桥,个人试过没有好过,另外这类板子北桥虚焊的少吧。。
有修过这类的经验给介绍下,,

网友:
AMD的不跑码是难修了。
桥的供电都正常,刷个BIOS后,就只能做桥试试了。

网友:
碰到过很多AMD的板子各大电压和复位都正常,确实是有的板子刷BIOS可以点亮,但是大多数板子还是不行的,单桥的板子桥也做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