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块七彩虹显卡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2-08-28):
本人这一段学修显卡,如学成,必将再次服务于大从,光大论坛。呵呵。
故障,无显示
疑问:上面三个管是核心供电是正常的。但是下面三个管看不懂。是全部分开工作,还是合力工作的。而且最下面一个输出为零,正常不。下面的右边场管是否为显存供电。如果不是,显存供电在哪儿?背面没有场管。先问这么多,有问题再问。

补充内容 (2012-8-28 21:23):
确实是我量错了,最下面的78N05,1脚为12V,中间接地,3脚为5V

网友:
当然不正常  是你量错了吧  那是7805  12V转换5V的   没12V怎么会出来5V呢?

网友:
1脚为12V     3脚5V

网友:
1.8V应该就是显存供电。那2个  8脚的   是MOS管。类似笔记本上面的。。

网友:
我也还在学习电路,基本可以看到大家的分析和评论

网友:
显存供电是不是这么个意思:显存也分 DDR1  2  3      所以是不是跟内存供电一样的概念?

网友:
有没有权威一点儿的回复呀,求。。。

网友:
这显卡供电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干吗的?给谁供电的?

上下管  结构啊。。PWM电路,给显存 供电。

网友:
慢慢学把

网友:
你有没有量错?1.8V和1.2V,好像是相通的喔,怎么会有不同的电压呢?

网友(点评):
1.88V和1.2v离得老远,怎么会相通?1.08V和1.2V靠得近,但是很明显二者不是相通的。

网友:
下面三个场管是合力工作的,1.8V应该就是显存供电,1.2V应该给GPU供电吧!!!

网友(点评):
只有1.8V说对了。

网友:
楼主上面发的图有错,没有12V,那个5V不可能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个卡很清楚的嘛,
1)上面两个8脚的是显存供电,输出1.88V正常
2)中间三个场管是核心供电,输出1.08V略低了些,马马虎虎可算作正常。
3)下面左上的场管,输人3.3V,输出2.5V,也正常,它是共给SLI电路的,有的卡也同时供核心内部的DAC电路。
4)左下的是7805,有5V输出也是正常的。
5)右边的场管是PLL(锁相环电路)电源,同时也是数据接口的供电,其输入是接显存输出端的1.88V,输出1.2V。正常。
此卡供电就是这么简单。由于都是单相供电,想必此卡档次很低。属于垃圾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