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ai 音響 power開不著

楼主(2012-08-28):
雅佳音响因如线路图不小心把5v和地碰在一起,导致烧了变压器保险丝,换了保险丝,但开不着机,若用遥控开机可以,但遥控控制cd有部分没反应,其它控制卡座,收音机等没事
拆开功放面板看MCU LC6250C-4649,3PIN POWER KEY5V,POWER有底电平,15PIN POWER没有2.7V,23PIN RESET2V,会是偏低吗
还有时钟和数据会关事吗,导致开不着power
24PIN DATA OUT 0V
25PIN DATA IN  4.5V
26PIN CLK OUT 0V
27PIN CLK IN  3.5V
代机或用遥控开着POWER时钟和数据电压都一样
时钟电压会是偏低吗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24PIN DATA OUT 0V   26PIN CLK OUT 0V   这二pin没有电压输出,是导致功放开不着power吗
25PIN DATA IN  4.5V   27PIN CLK IN  3.5V  而这二pin有电压输入是代表遥控讯号吗
请各大高手指点小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