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花屏

楼主(2012-08-28):
X82S刚来是像雪花的一点一点的花屏   加旱显卡也一样   换全新也一样  会不会是显存坏了

网友:
外接正常不?排除屏线和屏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做一下显卡试试看

网友:
有图片吗?我之前修过一个,换显卡也一样,很可能是显存坏掉了,建议先显存从植下试试

网友:
如果换新的还一样,怎么不换个屏和屏线试试呢,不行再去动显存啊

网友:
屏也换了   外接不显

网友:
嗯~~显存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