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按开关点不亮求教

楼主(2012-08-28):
板子的具体型号没看,只想弄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具体故障情况是:按开关键主板开机跑码一路跑到FF都正常,但屏就是点不亮,但只要按重启键,还是一样的跑码,就可以正常点亮开机,反复试了好多次都这样。请问这是哪个电路出了故障。

网友:
我突然记起之前的一片华硕主板也是这个故障现象,刚开始怀疑BIOS问题,刷后和换芯片无果,后来才发现是SB问题,重植吧。不行换SB。

网友:
插拨内存,看电池有电吗?有电的话放下电,就好了,昨天刚弄好一台

网友(点评):
电池放电了,故障依旧。内存换了三根试了

网友:
第一次开机的时候集显不亮的话,插上独立显卡看看可不可以点亮显示器啊!

网友:
刷个BIOS试下,这里所说的能正常跑,是跑完了还不亮吗?还是跑到哪里卡住了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吗?复位后正常的话建议查南北桥

网友:
显卡加焊试试!

网友A:
兄弟,你的是正解,重植南桥后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是正解,重植南桥后搞定了。

楼主,还真是神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真是神速哦,

我做事从来神速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如果开机不跑码,然后点几次复位后可以跑码亮机,或者开机跑码正常可以点亮机然后重启一下就不跑码了也是南桥问题吗!!我遇到过几块这样的一块也没好,给个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如果开机不跑码,然后点几次复位后可以跑码亮机,或者开机跑码正常可以点亮机然后重启一下 ...

南桥的关系很大,只能这么分析。加焊。重植,能做的都做,还不好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关系很大,只能这么分析。加焊。重植,能做的都做,还不好就换板。

除了桥还有别的芯片会引起这个问题吗!!!真的很谢谢你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