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A330如何拆开后盖

楼主(2012-08-28):
现在手上有一台七喜A330笔记本后盖的螺丝全拿出来了,后盖还是不动,想请教一下各位师父怎样拆开。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机器,仔细观察下呀,看看电池插口处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网友:
打开一个逢用手电筒照了一下。发现在触摸屏底下好像有一颗螺丝,不过不知道怎样拆(无从入手)

网友:
B壳肯定没有拆开

网友:
我的是七喜A320的。先拆键盘,USB旁边有一个盖帽,把它先拔下来。在拆D壳吧。

网友:
今天刚拆了一个A330的笔记本,是不太好拆,两边有有卡扣,是可以看到的,触摸板下面有两个卡扣,还有电池两边要撬开才能拿下D壳,键盘要先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