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楼主(2012-08-28):
  ASUS K40AB 来的时候 开机无显,不跑码,干北桥亮了,但是进系统白屏,进PE正常,进安全模式正常,重新值球显卡故障一样!重新干北桥故障还一样!换系统还是一样,外接也这样!没思路了,会是BIOS?安全模式下可以刷BIOS吗
' 已搞定!BIOS设置修改就好了!呵呵!

网友:
之前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换的是新主板也是这种问题,进系统调下分辨就没有显示了。弄了半天是在BIOS里更改了显卡设置就好了。

网友:
我k40ab的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没解决,回来再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是K40AB键盘好多键没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加电不跑码 加焊北桥还不行

网友(2012-09-29):
请问楼主是安装的什么系统造成的白屏呢?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个ASUS K40AB 开机无显,不跑码,干北桥亮了,但是进系统白屏,进PE正常,进安全模式正常,后来不装显卡驱动能进系统,以为是显卡虚焊,还好没干显卡,上论坛看了才知道,马上进BIOS改了VGA选项保存重启后一切正常。

网友:
现在手头也有一台K40AB,是AMD的机器,电流都2.2A了,还是不显!纠结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亮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准备干北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同感了,我的都都跳变了,电流都跑到2,4了都。

网友:
没遇到过。。谢谢楼主了

网友A:
那个机器都是北桥的问题,显卡是AIT的,做完北桥后要到BIOS里面设置下,不然会出现白屏现象,我修了两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2-10-31):
引用 网友A:
那个机器都是北桥的问题,显卡是AIT的,做完北桥后要到BIOS里面设置下,不然会出现白屏现象,我修了两台都是 ...

bios里面设置什么呢?

网友:
我这个 机子装xp进系统自检,装win7就好了。

网友:
VGA这个选项里面你去找一下

网友:
最开始点不亮,做了显卡,现在短路,17480G芯片装上去就烧了,

网友:
估计桥可能还是没有做好,没认到显卡
?

网友:
那样的情况我也见过,有几个别是只能装W7的。

网友:
关闭集成显卡啊

网友:
手头也有这台机器,K40AB的,加电到1.25A左右不动了,感觉没过内存呢(跳变一次而已),手感北桥稳定很烫,最后温度高了自动掉电了,看了论坛大多说北桥虚了,准备动动北桥,不晓得结果怎么样了,等有结果了来跟大家说了。

网友:
这个其实楼主早些上论坛搜就知道了,BIOS里面有歌关于VGA的设置,驱显卡就会进不了系统

网友(2012-12-03):
求,给个电路图,正需要啊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个ASUS K40AB 开机无显,是进系统白屏,进PE正常,进安全模式正常,后来不装显卡驱动能进系统,以为是显卡虚焊,干了显卡,上论坛看了才知道,哎

网友:
BIOS设置也会造成白屏啊?

网友:
者样也行的吗!!!!!!!!!!!!

网友:
还有这事、BIOS会造成白屏,是不是显卡也有工作模式

网友:
此机北桥虚汗是通病,还有要在BIOS里改显卡模式,否则进系统灰屏

网友:
太感谢了  看了论谈改了VGA好了  差一点准备做显卡了    谢谢了

网友(2013-01-15):
今天兄弟我也遇到了,电流1.2不跳变,定一翻新北桥更换后现象依旧,决定继续买桥.....

网友:
这机器多半北桥也是通病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台K40AB     开机不跑码电流在 1.21不 动了,准备先刷个BIOS,在不行就做北桥吧

网友:
以前碰见过,刚来不亮,干北桥OK。说装系统后白屏,加焊没用。进了BIOS调了下。。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客户原系统是XP的 出故障后干北桥好了,可是进系统后显卡驱动不认了,要是装上就是白屏不装正常,进BIOS改了显卡模式后正常了,但是接外接不亮,我的客户眼神不好一直用外接的大显示器,后来发现问题不装驱动可以接外接要是装上驱动后外接和内屏都不显示,只能装WIN7,装WIN7后把独立显卡给禁用后就一切OK了,不知道是桥有问题了还是显卡有问题了,反正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