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笔记本闪一次灯

楼主(2012-08-28):
CQ40,开机闪一次灯,而且等接近2分钟,屏幕还会亮,能进系统,但进了系统,那两个灯还闪,CPU换过了,内存换过 状况一样,不知道从何下手,问题不知道讲的明不明白,希望大侠帮给想想办法,需要补充马上回复  谁有这个板的BIOS程序给一下呗 板本号是LA4112P  AMD独显

补充内容 (2012-8-29 19:49):
做北桥,目前好用了,这个机器先是换内存,再刷BIOS,最后搞北桥搞定了,不过是加焊,不知道能不能抗用

网友:
能进系统,机器好用就行,

网友:
连接屏幕的线 接口氧化了  去查查看!

网友:
北桥有问难吧

刷BIOS好了一会儿,后来做北桥好了,目前烧机5个多小时,好用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虚的比较多   加焊就行了    闪一次等有时候也是北桥引起的  不要认为是CPU

网友(点评):
刷BIOS好了一会儿,后来做北桥好了,目前烧机5个多小时,好用

网友:
intel的屏线坏的蛮多的  AMD的还是看看BIOS 跟北桥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 多

恩,北桥好了

网友:
能进系统说明机主无问题。或者可以重做一次系统。

网友:
刷了一下BIOS好了,但是开了两次机,进系统用了一会儿,再开机,只闪一次灯了,不亮了~~看样大家说的做北桥,看样从这下手了

网友:
HP的BIOS在官网 上都可以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