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手接手 日立ITB硬盘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2-08-28):
各位师傅,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三极管什么的坏了没有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A:
找一样的电路板对换,然后对换NV 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一样的电路板对换,然后对换NV RAM

版主,wd蓝盘,不转怎么修,bios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样的电路板对换,然后对换NV RAM

师傅,我是新手,不知道NV RAM是什么?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wd蓝盘,不转怎么修,bios在哪里??

在主控里,需要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控里,需要工具

我换了一块一样的硬盘电路板,现在写入速度慢慢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属于日立的通病,换板以后,要修复一下NV-RAM,需要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属于日立的通病,换板以后,要修复一下NV-RAM,需要专业工具。

师傅请问,NV-RAM 是硬盘的BIOS么?我把原来的坏的那块板上的BIOS换到现在的板.就是写入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