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掉电该如何维修,NEC OE907代换?

楼主(2012-08-28):
看了论坛都说是替换六个贴片电容解决,不知道能不能先不拆NEC大电容直接用电解电容串在旁边,但是不知道如何串,因为正极好像在NEC大电容下边?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没有位置,肯定没法焊接了呀

网友:
卟行的    孩子

snxwy888 -5 请尊重别人,注意素质

网友A:
看下CPU坐旁边有没有位置 有的话可以加 没有的话就直接改吧  还有掉电也不一定事那个电容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CPU坐旁边有没有位置 有的话可以加 没有的话就直接改吧  还有掉电也不一定事那个电容问题哈

所以先不拆NEC啊,如果可以加个电解电容可以的话,就说明NEC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换啦!CPU座旁边的那个位置啊?

网友:
先飞线装个巨大的电容试试,如果好了再想办法找位置安放它。

网友:
这是原机图纸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空的位置 没有直接并在大电容上面 现在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空的位置 没有直接并在大电容上面 现在电流跑多少啊

电流0.3几就掉点

网友:
听说907的电容,代用没用

网友:
楼主掉电是怎么个掉法,是显示掉电还是不显掉电

网友:
用6个330的电容并在一起!不是串   !
    就放在原来NEC电容那嘛!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很容易虚焊!加焊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楼主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焊

网友:
大电容被我吹化了,下面用刀挑起了,焊的时候也很麻烦,好不容易搞上去了,上电到0.3左右还是掉电

网友:
是啊,我都吹化了,不知道会不会把cpu座吹坏了,另不知道怎么改,可不可以接飞线飞个大的电容啊

网友B:
取了加四个330uf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焊 不过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啊

网友:
用两根线引到空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大电容取下后,板子还是很完美的,只是不好焊而已,因为怕把电容的塑料部分吹化。现在的问题是换下电容后还是掉电

网友:
拆了搞吧,哪么复杂做什么呢

网友:
拆掉NEC,在搞6个电容贴在上面就OK了

网友:
不换的话不稳定的,本身就是nec漏电不良,你加电容不如直接换,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了加四个330uf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不用替换同型号的大电容,直接改用4个330能好?

网友:
其实不用焊下来的 直接用刀片一层层翘下来 不影响主板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不定时掉电,换了6个330的电容上去,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