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神州天运V700屏幕碎了同品牌的屏能替换吗

楼主(2012-08-28):
急求神州天运V700屏幕碎了同品牌的屏能替换吗

网友:
淘宝上去搜索下该屏。然后就知道哪些可以替换啦呀。哥们

网友:
可以的 不行的话换下码片就好了

网友:
同品牌不同型号的 能吗

网友:
是LED还是LCD阿,你要拆开看下啊,哥们,要是LCD只要是针脚数一样你可以接上试试,要是LED的话结构一样菜能换着试。要不然屏和主板都可能会干掉

网友:
尺寸一样 接口一样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