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新手求助这个主板的公共测试点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2-08-28):
各位师傅,新手求助,
有个nec的本,开机很困难,要放八九个小时才能开机,
是不是电路的问题?请师傅们帮忙看看这个主板的公共测试点在什么位置?万分感谢,论坛不能上传高清图片,如师傅需要看高清图片加我qq吧648825251谢谢了

网友:
找供电上管D极就是B+了 。有很多方法,

网友:
这是 主板中的其中一块吗?把整块都po上来啊。

网友:
8,9个小时开机 太有喜感了   进系统正常吗

网友:
公共点不是一个“点”在主板上主要找供电上官量

网友:
有很多方法

网友:
上管的D极就是公共点

网友:
要放八九个小时,那怎么下手修啊?

网友A:
是放电还是放在那里不动

网友:
仁宝的板子,找那种比较大的无极性电容,就是黄颜色那个个头比较大一般在MOS管边上,PS(MOS管就是8个脚那个)

网友:
这种故障与公共点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放电还是放在那里不动

是断掉所有电源放在那里不动八九个小时就能开机,这问题大家觉得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所有供电MS管的上管D级 接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