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z笔记本,LID_SW#,引起的不触发

楼主(2012-08-28):
我从网上购得一个宏基的板子,版号是LA-4201P,拿到手,接上带开关和指示灯的那个小板子,其他没接什么的情况下,有待机,0。01A,按待机却没反应。
问卖家,他说发的时候试过能点亮,但这边咋么试都不行,找来电路图,该量的地方都量了一下,包括按开关之后,EC32脚也有跳变,但就是没有RSMRST#,sbpwr_en,没办法,以为是EC坏了,最后卖家说重新发一个主板过来。
第二个板来了之后,接上带开关的那个小板,还是不触发,大大出乎意料,这下才想到会不会是我那个小板的问题。
对照电路图,查开关板到主板的接口的信号,最后才发现是那个LID_sw#的问题,是那个合盖开关的芯片坏了,把LID_SW#拉低,引起的不触发。把那个三只脚的芯片去掉,量接口上已经是3V高电平

网友:
跟我修的华硕一样的故障

网友:
LZ这帖子是不是没发完阿。

网友:
好案例,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啦

网友:
3楼觉得还差点什么呢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广达的上电流程不熟悉啊,不开机,这个问题是必查的

网友:
写这个贴子,主要就是说明,EC要触发,看来那个LID_SW#也是必备条件,也就是注意合盖开关的那个芯片,经验一点点积累吧,

网友:
小小经验,牢记心头.

网友:
8楼说的对,说实话,我修笔记本是新手,刚刚起步,只有慢慢摸索,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新手学习了  感谢LZ分享

网友(2014-11-10):
遇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