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路由器,还有个交换机,怎么设置无线路啊

楼主(2012-08-28):
有路由器还有个交换机,我想按个无线路由器,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设置无线路由大部分都是中文的,设置也很简单

网友:
把路由器换成无线的 和路由器的设置一样

网友:
你要接几台机子,如果机子不多,用无线路由做主路由,分接一个交换机就搞定了,如果只是想加个路由进去,这个就要设置一个二级路由,网关不能跟一级路由一样,DHCP要关闭,分接过来的线不能接无线路由的WAN口只能接LAN口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上也能设置

网友:
路由器是最简单的照说明书做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看说明书了喂。

网友:
前提是你路由器是无线的 如果不是无线路由器 那就别想了 呵呵

网友:
第2级无线路由不能和前级路由在同一IP段,会有冲突。前级是192.168.1.1的话,后级就改192.168.0.1.改好IP后,从前级拉根网线到后级的WAN口。把路由上网方式设为自动获取IP。其他就按正常的设置就可以了。我这样装了N台。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楼主意思表述不清楚,是直接上无线路由还是将无线路由串在有线路由后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