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灯管亮一下灯管就灭,有暗像的通病。整整手打30分钟!

楼主(2012-08-28):
我是一个维修HKC的小伙,每天都会接到十几台显示器,下面我来分享一个HKC显示器灯管亮一下就暗的通病。
这种现象大部分出现在HKC S988A的机子上。

这个就是S988A的电源板,四个灯管的,灯管亮一下灭说明灯管供电电路有问题,应注意板子灯管供电部分发热量比较大的器件,比如8针脚的MOS管,这个非常容易坏掉,坏掉用4406代换即可,另外更换其周围的几个贴片式三极管。一般出现亮一下灭的问题高压包不会坏,重点检测板子背部的贴片元器件。出现这种问题会出现吱吱的叫声。

网友:
楼主的一指神功要加强练习,修机都没用那么长时间吧

网友(点评):
我不打30分钟,你能进来看吗?

网友:
手打30分钟  打神马

我不打30分钟,你能进来看吗?

网友:
  学习学习 ,看来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我表示看了这篇文章跟没看一样

网友:
同意六楼的没看到有实用性的东西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现象的液晶显示器,是由于线圈引脚虚焊所致,重新补焊就好了

网友:
还是要跟楼主说声,辛苦了,

网友:
lz幸苦了,听lz说天天都修hkc的吗?  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  HKC S988A 不开机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4262-1-1.html

网友:
这都是常见故障,修得多了

网友:
  家常便饭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改个高压板上去,OK

网友:
l楼主也是新手哦

网友:
你这什么啊

网友:
大哥  你确定这是S988A的电源板?    S988A  的电源板实际是用7575+494   OK?

     一般这款机子都是494的板子、     还有 你说的亮下灭 就不会是变压器? 你说的那款板子坏的就挺多

  你那板子上面变压器还很容易大火烧掉对吧。

那款板子烧了4606  很多情况下就是三极管烧掉的。
注意旁边那电容也是要换滴

网友:
换个高压板上去不就行了 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A:
这种四灯管的,如果是两灯管的屏只需翘起板子背部的D1二极管即可通用,需要有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四灯管的,如果是两灯管的屏只需翘起板子背部的D1二极管即可通用,需要有线

改两灯需要连什么线。。。 直接去掉两个二极管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两灯需要连什么线。。。 直接去掉两个二极管不就行了

连接驱动板的线

网友:
明天试试,有个三星就是这秒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