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有点迷糊,没听好,麻烦高手给个详细解释

楼主(2012-08-28):
上课有点迷糊,没听好,麻烦解释下cpu无时钟查BSEL0  BSEL1  BSEL3的逻辑。。。这三个信号是什么?逻辑是查的什么?

网友:
这是总线的频率选择信号   根据BSEL0  BSEL1  BSEL2之间的电平来定,有CPU送出   送给时钟合成器   同时也送给北桥

有道理

网友:
cpu 的频率选择。。通常图纸旁边会有个 table 可以对照。这3个信号是在 cpu 寻址前 必须要通过的 条件。频率不对。cpu 不会工作的

网友:
频率选择,设置cpu时钟频率

网友:
学习了  是不是就是VID选择脚

网友:
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