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还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8-28):
各位老大:

   现公司电脑更新换代,处理CRT及老式主机60套,想知道CRT显示器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作用吗,拆零件用其他的还是改什么比较好,因为单独做废品才50元哦,想请教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利用CRT老式显示器的,请告知,谢谢哦

网友:
人家收显像管做小电视机的

网友:
谢谢了,好像也没啥用了,50一台就卖了吧,呵呵

网友:
这个没人要了,只能这个价格卖了,

网友:
我还好 有个厂房要用这个   雕刻机  用不起液晶的  很容易坏  CRT的耐用 一直是我在卖   150一台  包橙色都好

网友:
17的改彩电最有性价比了,但EW失真是个难题。
另外,5楼说的对,工控上用还是值钱的,就是量不大。

网友:
呵呵,家里还有台17的SONY,98年产的珑管,色彩一流,

网友:
前天才把家里最后一个17卖了40元,问收的人有什么用,改电视么?他说管子和壳不要,只用到里面的消磁,电路啥的

网友:
拆点配件下来 再卖破烂吧

网友(2012-09-29):
我这还有三台,留给雕刻机的,呵呵!!!!!!!!!!!

网友:
我的都是买个电视盒回来当小电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