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PI0050型主板故障诊断卡说明书

楼主(2012-08-28):
PI0050型主板故障诊断卡说明书
PCI/ISA两用型DEBUG卡故障代码明细表(只适用于PCI/ISA两用型及PCI单用型)
代码 Award BIOS AMI BIOS Phoenix和Tandy3000 BIOS
00 (见特殊代码意义) 已显示系统的配置;即将控制工INT19引导装入。(见特殊代码意义) (见特殊代码意义)
01 处理器测试1,处理起状态核实,如果测试失败,循环是无限的。 处理器寄存器的测试即将开始,不可屏蔽中断即将停用。 CPU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失灵。
02 确定诊断的类型(正常或者制造)。如果键盘缓冲器含有数据就会失效。 停用不可屏蔽中断;通过延迟开始。 CMOS写入/读出正在进行或者失灵。
03 清除8042键盘控制器,发出TEST-KBRD命令(AAH)。 通电延迟已完成。 ROM B10S检查部件正在进行或失灵。
04 使8042键盘控制器复位,核实TESTKBRD。 键盘控制器较复位/通电测试。 可编程间隔计时器的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05 如果不断重复制造测试1至5,可获得8042控状态。 已确定软复位/通电;即将启动ROM。 DMA初始准备正在进行或者失灵。
06 使电路片作初始准备,停用视频,奇偶性,DMA电路片,以及清除DMA电路片,所有页面寄存器和CMOS停机字节。使电路片作初始准备,停用视频,奇偶性,DMA电路片,以及清除DMA电路片,所有页面寄存器和CMOS停机字节。 已启动ROM计算ROM BIOS检查总和,以及检查键盘缓冲器是否清除。 DMA初始页面寄存器读/写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07 处理器测试2,核实CPU寄存器的工作。 ROM BIOS检查总和正常,键盘缓冲器已清除,向键盘发出BAT(基本保证测试)命令。 无意义
08 使CMOS计时器作初始准备,正常地更新计时器的循环。 已向键盘发出BAT命令,即将写入BAT命令。 RAM更新检验正在进行或失灵。
09 EPROM检查总和且必须等于零才通过。 核实键盘的基本保证测试,接着核实键盘命令字节。 第一个64K RAM测试正在进行。
0A 使视频接口作初始准备。 发出键盘命令字节代码,即将写入命令字节数据。 第一个64K RAM芯片或数据线失灵,移位。
0B 测试8254通道0。 写入键盘控制器命令字节,即将发出引脚23和24的封锁/解锁命令。 第一个64K RAM奇/偶逻辑失灵。
0C 测试8054通道1。 键盘控制器引脚23,24已封锁/解锁;已发出NOP命令。 第一个64K RAM的地址线故障。
0D 1.检查CPU速度是否与系统时钟相匹配。2.检查控制芯片已编程值是否条符合初设置。3.视频通道测试,如果失败,则鸣喇叭。 已处理NOP命令;接着测试CMOS停开寄存器。 第一个64K RAM的奇偶性失灵。
0E 测试CMOS停机字节。 CMOS停开寄存器读/写测试;将计算CMOS检查总和。 初始货输入/输出端口地址。
0F 测试扩展的CMOS。 已计算CMOS检查总和写入诊断字节;CMOS开始初始准备。 无意义。
10 测试DMA通道0。 CMOS已作初始准备,CMOS状态寄存器即将为日期和时间作初始准备。 第一个64K RAM第0位故障。
11 测试DMA通道1。 COMS状态寄存器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停用DMA和中断控制器。 第一个64K RAM第1位故障。
12 测试DMA页面寄存器。 停用DMA控制器1以及中断控制器1和2;即将视频显示器并使端口B作初始准备。 第一个64K RAM第2位故障。
13 测试8471键盘控制器接口。 视频显示器已停用,端口B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开始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自动检测。 第一个64K RAM第3位故障。
14 测试存储器更新触发电路。 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自动检测结束;8254计时器测试即将开始。 第一个64K RAM第4位故障。
15 测试开头64K的系统存储器。 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了一半;8254第2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 第一个64K RAM第5位故障。
16 建立8259所用的中断矢量表。 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1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 第一个64K RAM第6位故障。
17 调准视频输入/输出工作,若装有视频BIOS则启用。 第1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0通道即将完成测试。 第一个64K RAM第7位故障。
18 测试视频存储器,如果安装选用的视频BIOS通过,则可绕过。 第0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即将开始更新存储器。 第一个64K RAM第8位故障。
19 测试第1通道的中断控制器(8259)屏蔽位。 已开始更新存储器,接着将完成存储器的更新。 第一个64K RAM第9位故障。
1A 测试第2通道的中断控制器(8259)屏蔽位。 正在触发存储器更新线路,即将检查15微秒通/断时间。 第一个64K RAM第10位故障。
1B 测方式CMOS电池电平。 完成存储器更新时间30微秒测试;即将开始基本的64K存储器测试。 第一个64K RAM第11位故障。
1C 测试COMS检查总和。 无意义。 第一个64K RAM第12位故障。
1D 调定COMS的配置。 无意义。 第一个64K RAM第13位故障。
1E 测定系统存储器的大小,并且把客观存在和COMS值比较。 无意义。 第一个64K RAM第14位故障。
1F 测试64K存储器至最高640K。 无意义。 第一个64K RAM第15位故障。
20 测量固定的8259中断位。 开始基本的64K存储器测试;即将测试地址线。 从属DMA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1 维持不可屏蔽中断(NMI)位(奇偶性或输入/输出通道的检查)。 通过地址线测试;即将触发奇偶性。 主DMA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2 测试8259的中断功能。 结束触发奇偶性;将开始串行数据读/写测试。 主中断屏蔽寄存器正在进行或失灵。
23 测试保护方式8086虚似方式和8186页面方式。 基本的64K串行数据读/写测试正常;即将开始中断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 从属中断屏蔽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4 测定1Mb以上的扩展存储器。 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完成,即将开始中断矢量的初始准备。 设置ES段地址寄存器注册表到内存高端。
25 测试除头一个64K之后的所有存储器。 完成中断矢量初始准备;将为旋转武断续开始读出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 装入中断矢量正在进行或失灵。
26 测试保护方式的例外情况。 读写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即将为旋转式断续开始使全局数据作初始准备。 开启A20地址线;使之参入寻址。
27 确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屏蔽RAM。 全1数据初始准备结束;接着将进行中断矢量之后的任何初始准备。 键盘控制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8 确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者特别的8042键盘控制器。 完成中断矢量之后的初始准备;即将调定单色广式。 CMOS电源故障/检查总和计算正在进行。
29 无意义。 已调定单色方式,即将调定彩色方式。 CMOS配置有效性的检查正在进行。
2A 使键盘控制器作初始准备。 已调定彩色方式,即将进行ROM测试前的触发奇偶性。 置空64K基本内存。
2B 使磁盘驱动器和控制器作初始准备。 触发奇偶性结束;即将控制任选的视频ROM检查前所需的任何调节。 屏幕存储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C 检查串行端口,并使之作初始准备。 完成视频ROM控制之前的处理;即将查看任选的视频ROM并加以控制。 屏幕初始准备正在进行或失灵。
2D 检查并行串口,并使之做初始准备。 以完成任选的视频ROM控制,即将进行视频ROM回复控制之后任何其他处理的控制。 屏幕回扫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E 使磁盘驱动器和控制器作初始准备。 使视频ROM控制之后的处理复原;如果没发现EGA/VGA就要进行显示存储器读写测试。 检查视频ROM正在进行。
2F 检测数学协处理器,并使之做初始准备。 没发现EGA/VGA;即将开始显示存储器读/写测试。 无意义。
30 建立基本内存和扩展内存。 通过显示存储器读/写测试;即将进行扫描检查。 认为屏幕是可以工作的。
31 检测从C800:0至EFFF:0的选用ROM,并使之做处世准备。 显示存储器读/写测试失败,即将进行另一种显示存储器读/写测试。 单色监视器是可以工作的。
32 对主板上的COM/LTP/FDD/声音设备等I/O芯片编程使之适合设置值。 通过另一种显示存储器读/写测试;即将进行另一种显示器扫描检查。 彩色监视器(40列)是可以工作的。
33 无意义。 视频显示器检查结束;将开始利用调节开关和实际插卡检验显示器的类型。 彩色监视器(80列)是可以工作的。
34 无意义。 已检验显示适配器;接着将调定显示方式。 记时器滴答声中断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5 无意义。 完成调定显示方式;即将检查BIOS ROM的数据区。 停机检测正在进行或失灵。
36 无意义。 已检查BIOS ROM数据区;即将调定通电信息的游标。 门电路中A—20失灵。
37 无意义。 识别通电信息的游标调定已完成;即将显示通电信息。 保护方式中的意外中断。
38 无意义。 完成显示通电信息;即将读出新的游标位置。 RAM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地址故障>FFFFh。
39 无意义。 己读出保存游标位置,即将显示引用信息串。 无意义。
3A 无意义。 引用信息串显示结束;即将显示发现(ESC)信息。引用信息串显示结束;即将显示发现信息。 间隔计时器通道2测试或失灵。
3B 用OPT电路片(只是486)使辅助超高速缓冲存储器作初始准备。 已显示发现信息:虚拟方式,存储器测试即将开始。 按日计算的日历时钟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C 建立允许进入CMOS设置的标志。 无意义。 串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D 初女台化键盘/PS2鼠标/PNP设备及总内存节点。 无意义。 并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E 尝试打开L2高速缓存。 无意义。 数学处理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F 无意义。 无意义。 无意义。
40 无意义。 已开始准备虚拟方式的测试;即将从视频存储器来检验。 调整CPU速度,使之外围时钟精确匹配。
41 中断己打开,将初始化数据以便于0:0检测内存变换(中断控制器或内存不良)。 从视频存储器检验之后复原;即将准备描述符表。 系统插件板选择失灵。
42 显示窗口进入SETUP。 描述符表已准备好;即将进行虚拟方式作存储器测试。 扩展CMOS RAM故障。
43 若是即插即用BIOS,则串口,并口初始化。 进入虚拟方式;即将为诊断方式实现中断。 无意义。
44 无意义。 已实现中断(如已接通诊断开关;即将使数据作初始准备以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 BIOS中断进行初始化。
45 初始化数学处理器。 数据已作初始准备;即将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以及找出系统存储器的规模。 无意义。
4E 若检测到有错误,在显示器上显示错误信息,并等待客户按(F1)健继续。 开始存储器的测试:(无软复位);即将显示第一个64K存储器的测试。 显示版权信息。
4F 读写软、硬盘数据,进行DOS引导。 开始显示存储器的大小,正在测试存储器将使之更新;将进行串行和随机的存储器测试。 无意义。
50 将当前BIOS临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 完成1Mb以下的存储器测试;即将高速存储器的大小以便再定位和掩蔽。 将CPU类型和速度送到屏幕。
51 无意义。 测试1Mb以上的存储器。 无意义。
52 所有ISA只读存储器ROM进行初始化,最终给PCI分配IRQ号等初始化工作。 已完成1Mb以上的存储器测试;即将准备回到实址方式。 进入键盘检测。
53 如果不是即插即用BIOS,则初始化串口、并口和设置时钟值。 保存CPU寄存器和存储器的大小,将进入实址方式。 无意义。
60 设置硬盘引导扇区病毒保护功能。 通过DMA页面寄存器的测试;即将检验视频存储器。 测试扩展内存。
61 显示系统配置表。 视频存储器检验结束;即将进行DMA#l基本寄存器的测试。 无意义。
62 开始用中断19H进行系统引导。 通过DMA#l基本寄存器的测试;即将进行DMA#2寄存器的测试。 测试扩展内存地址线。
CA 检测Micronies超高速缓冲存储器(如果存在),并使之作初始准备。 无意义。 无意义。
CB 无意义。 无意义。 无意义。
CC 关断不可屏蔽中断处理器。 无意义。 无意义。
FF 给予INT19引导装入程序的控制,主板OK。(见特殊代码意义) (见特殊代码意义) (见特殊代码意义)
特殊代码“00”、“FF”及其它起始码有三种情况出现:
  1、已由一系列其它代码出现之后再出现“00”或“FF”,则主板OK。
2、如果CMOS中设置无错误,则不严重的故障不会影响BIOS自检的继续,而最终出现“00”或“FF”。
3、一开机就出现“00”或“FF”或其它起始代码并且不变化,则为主板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
我就被一个电源无5VPG引起
25 测试除头一个64K之后的所有存储器。 完成中断矢量初始准备;将为旋转武断续开始读出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 装入中断矢量正在进行或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