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I3 待机0.01 电源头指示灯亮 不触发

楼主(2012-08-28):
因为是新手  所以不知道怎么查信号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说正题,客户拿来机器说是在家不开机,以为电源线坏了,到手里一测电源没问题。机器上有电池开机--上电--机器亮,因为是背对着客户所以客户没看见。我心里偷着乐,这回捡个便宜。然后和客户报个价格,机器留着下午来取。等客户走了之后我装机器,装好之后不加电。我一下就懵了。那都没动啊。怎么还不好用了呢。然后拆机,光板测一样。单用电池也不加电,单用电源也不加电。心底就凉了还以为捡个便宜呢。好好看看吧。待机0.01 开关键有3.3V点  3.3V  5V也都有。然后在网上查 又说这款机器的 U2 ECBIOS重新刷一遍好的,还有说南桥虚焊引起的不加电,  但是BIOS刷了  南桥虽说没做BGA 但是那风枪吹了一点变化都没有。EC 也 拿风枪吹了。当时想放弃了,后来做最后一搏,看帖子上说EC有几个工作条件19脚 有3.3V电 我测了一下 没电,因为手里没有一样的EC  ,就拿下来 又按上了。插电加电但是电源头的 指示灯一加电就变橙色一闪一闪,然后 又亮,可调电源没反应。感觉是不是供电不足,又拿了个 原装电源,一试 OK了  ,现在正在测试,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9-2 21:54):
这个机器是 最开始 是按开机键没反应 把EC吹下来 再按上  触发就有反应 但是因为没有用原装电源 没加电  换上原装电源就OK了

网友:
这机器一定要原装的电源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我以前发过帖子奥 吃过苦头了

网友:
可能是EC BIOS有问题

网友:
估计本来机器就没问题,这种机器要惠普专用头才能触发开机,楼主你一开始用可调电源用的头不对当然触发不了,只能看下待机,后来你换了原装充电器之后所以好了阿

网友(2012-10-05):
谢谢 楼上的经验哦     我也吃这苦头啊

网友:
HP的鬼机子就是这样不是原装不触发

网友:
慢慢查吧,我的机子还可以

网友:
南桥不起振,旁边有电容为0的,干不

网友:
额!我的神啊!刚接一台CQ41机器,待机0.01,客户把电源拿走了。结果我发现通用电源头不中了,然后用电池 开关等亮了一会 然后就灭了。尼玛,会不会是这客户机器适配器坏了,然后电池正好没电了?哭死,现在只有等待明天客户送适配器来了。我把BIOS刷了,EC换了。HM55的桥!没做!

网友(2014-06-29):
神  你的提醒  不然麻烦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