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1.2V供电的基准电压?

楼主(2012-08-28):
HP M2VH-RH的板,VIA芯片组,技嘉代工的。CPU,北桥都没供电。北桥供电MOS管是324第7脚控制的,324第5脚基准电压为0V。到这里查不下去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查短路 换芯片 换MOS管

网友A:
找份芯片的原理图对着看下 供电开启  反馈

网友B:
5脚跑线吧。或者找这个图。参考图纸http://s.chinafix.com.cn/f/searc ... 1&qs=txt.form.a

网友:
可能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跑线吧。或者找这个图。参考图纸http://s.chinafix.com.cn/f/search?q=m2vle-rh&sId=1844322&ts=1346134 ...

饼哥,那个基准电压是从北桥发出,再经过电容电阻连接324第5脚的吗??
基础差,跑线路有点吃力,只能把连接5脚的电阻跟三极管换掉,结果还是一样。(联想的废板,版型差不多。)

网友:
肯定不是北桥发出啊。
有图纸对照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份芯片的原理图对着看下 供电开启  反馈

是个运算放大器,基准电压,反馈电压,控制电压均为0V。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先看看运放的供电有没有吧,还有个上拉,有这2个供电再查反馈。如果没有这2个电压,顺着来源往前走看是哪里断了

网友:
看看饼哥分析

网友:
看MOS  D 级到S级的阻值,是不是MOS不行了?

网友:
这板要先修CPU供电,才修北桥供电

网友(2014-12-27):
最好找个图纸或点位图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