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压顺序

楼主(2012-08-28):
我看笔记本图纸的这个图蛮有用的,但就是有一些不太明白,除了前几个能看明白是开机就有的,剩下的哪个是从按开机才有的,是从LAN_PWR_ON吗?

网友:
是的,RSMRST#——KBC是通知南桥挂起的信号。就是等待开机信号到来。

网友:
通过这句话can power after power switch press,你应该知道啦

网友:
yes, you are right.

网友:
看不懂 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  S3 ,S4,S0是指的哪个状态。RSMRST#是南桥的ACPI复位信号。PWRBTN#是按键开关,也就是要有高低高信号。然后依次抬高SLP_S4#,SLP_S3#,S0就是开机状态了。

网友:
这个是挺有用的

网友:
就是开机时序啊

网友:
广达的上电时序。按开关的一瞬间,触发EC的S5_ON,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5V_S5 给南桥供电   接着EC发出rsmrst# 给南桥,开关松开的时候是PWRBTN信号给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