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闪屏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2-08-28):
Y430闪屏不是屏的问题
一切都正常,屏线高压条和屏(屏不是原装,白屏还是闪),都换了,还是闪,
都是闪5次左右,然后正常1分钟,在闪,,,,外接没问题~无语了~正在拆机看下主板

补充内容 (2012-8-29 13:34):
不是驱动问题,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不过用LCD改了就不闪了,不用它的高压板了~~~可惜客户不换了~

补充内容 (2012-9-4 15:36):
解决了,开启信号正常3.3V,上高压板开机后后拉低为2.7V,不上屏为3.3V,找到一个5V(懒的拆机了)飞线过去,OK了~屏幕不闪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拆下来烤一下板子,或用手压着显卡,看还闪不,不闪上BGA做显卡

网友:
还有可能是系统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