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8 RT8205 发烫维修案例,碰上两台了 通病

楼主(2012-08-28):
(图片)

网友:
没有啊,能正常使用,但还是建议装上

网友:
这个系列的通病就是南桥下的小电容 易穿

网友:
好像明几天碰到一个也是待机芯片发烫,换了好几个故障依旧,旁边的元器件测了个遍还是一样

网友:
下次见到这个机子直接把硬盘下面这个塑料揭了干电容。机都不用拆

网友:
这种机子就是爱坏这个

网友:
跟R427一样,通病啊..

网友:
前几天搞好一个 嘿嘿  是开机0.4 就背面电容搞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