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板与液晶屏排线插座如何焊接?O(∩_∩)O谢谢!

楼主(2012-08-28):
因为一直怀疑屏线问题想放弃,闲着没事又拆开检查发现排线座有虚焊,但不敢用风枪怕过热插座变形。

网友:
热风枪吹 助焊油 你是加固还是换?

网友:
加固,担心塑料件变形,可以用金属板遮挡散热?谢谢!

网友:
烙铁就行了

网友:
用刀口烙铁头,很好刮的

网友:
用烙铁焊,,

网友:
用烙铁焊,最好

网友:
抽时间加固一下

网友:
用刀型烙铁就可以 但是阻焊膏必须好,否则会连在一起的,清理起来很麻烦,要是有好的阻焊膏的话往外拉就可以 了。

网友:
用烙铁焊
根本不用风枪

网友:
用刀口烙铁头

网友:
加焊用刀口烙铁头就可以啦

网友:
O(∩_∩)O谢谢各位!用刀口烙铁搞定。

网友:
这咱只能用拖焊,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懒人办法,塞里面一块弹性极好的泡沫,挤在里面接触就好了,现在几天了试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