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S不过C1

楼主(2012-08-28):
昂达N73S主板,开机没问题,可就是不过C1,供电全部都正常,BLOS刷过,,单桥的板,有没有可能是桥坏啊,而且Io是那种贴白纸的,可以随便换吗?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请出如来神掌!

网友:
加焊桥基本OK了!!
试一下吧,才5分钟

网友:
N73,除了桥以外,只有一个没修好过

网友A:
C1不是内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不是内存么

内存已排除

网友:
那只有查IO供电脚了

网友:
C1之前跳变了几次?如果00-c1 试试压下CPU座。看看CPU针脚有没有弯,再去查内存 BIOS 北桥

网友:
北桥 虚焊,,,,

网友:
哥们 加焊桥吧 单桥的主板容易坏

网友:
哥们,那我就搞桥啦

网友:
不用管贴白纸,IO看型号行了,又不是EC

网友:
{:soso__5942508314188573956_4:}各位了,此板在加焊桥后顺利跑码

网友:
单桥的有什么好犹豫...  果断加焊桥

网友:
先查内存基本条件 再就是桥 不过n73的板子加焊温度不能太高板子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