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RT9214)电路详解

楼主(2012-08-28):
        通过PWM芯片RT9124和上下管产生的内存供电详解

      1脚:BOOT   启动脚,提供启动电压。
      2脚:UGATE  接上MOS管控制脚。
      3脚:GND    接地
      4脚:LGATE  接下MOS管控制脚
      5脚:VCC    供电脚
      6脚:FB     反馈脚,外接两个电阻,决定输出电压的高低。 (R2、R3)
      7脚:OPS    IC开关脚,高电平时IC工作,低电平时IC停止工作。 内部基准电压为0.8V。
      8脚:PHASE  相位检测脚,检测到高电平时,不允许LGATE输出高电平。

          工作原理:
      1、VIN 3.3V/5V/12V经电容C4滤波之后加到上管Q1的D极。
      2、+5V TO 12V经电阻R1为IC RT9214供电,另一路经二极管D1为IC RT9214提供启动电压。
      3、检测OPS脚是否为高电平,高电平继续工作,低电平停止工作。
      4、UGATE输出高电平,LGATE输出低电平,Q1导通Q2截止,5V经MOS管Q1D极导通为电感L1充电,
           L1的输出电压逐渐上升,FB跟着上升,当FB的电压大于0.8V时,UGATE输出低电平,LGATE
           输出高电平,Q1截止Q2导通,电感L1放电给内存提供供电。
      5、电感L1放电的同时输出电压逐渐下降,FB跟着下降,当FB的电压小于0.8V时重复第4步。
      6、循环执行4、5两步,不停地对电感L1进行充放电,在电感L1的输出端就可以得到一个恒定的供电电压。

网友:
新手  还是不懂

网友:
在主板上这种电路很普片。。。

网友:
谢谢了上次在论坛里看了资料就用RT9214代换了83321g成功了

网友:
这个芯片很常见,应该保留

网友:
呵呵,不错的帖子,看着这贴这亲切啊

网友:
典型的内存供电电路,挺好

网友:
RT9214可以代换W83321G吗?MS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
這貼很實用!

网友A:
我看懂了,但是9214除了1和5脚有12伏电压,其他都没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
9214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2012-09-30):
不错  就是看不懂    o(︶︿︶)o 唉

网友:
9202和9214和7120可以互换的

网友B:
有个疑问,电路中的电感L1的参数如何选择,是否可以随便代换?

网友(2015-05-12):
引用 网友A:
我看懂了,但是9214除了1和5脚有12伏电压,其他都没电压怎么回事?

也要7脚有高电平电压才行.

网友:
内存供电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电路中的电感L1的参数如何选择,是否可以随便代换?

电感在这里选择主要是参考本身电感量和额定电流值大小,如果选择的额定电流值小于内存供电输出值内部线圈就会被烧毁开路.

网友:
这里电感L充放电时间应该与本身内部线圈匝数和相连滤波电容容量值有关系.

网友C:
典型的内存供电电路,电路图中输出电压 2.5V

网友(2016-02-06):
引用 网友D:
电压偏低,电阻R2和R3是怎么调整的

当r2和r3本身内部阻值发生变化时候,输出电压就会出现偏低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APW7120芯片7脚的电压是芯片本身内部发出来的吗?

这里推测是芯片得到主供电输入后,7脚内部产生的

网友:
典型的内存供电,有参考令人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内存供电电路,电路图中输出电压 2.5V

不一定是2.5V,要看RT9214应用于什么类型内存单元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