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可以用多大的代替

楼主(2012-08-28):
一联想的显示器 原来不通电 换了个电影板上的二极管可以通电 换的那个比着原来的小 就开了几下开关又坏了 想问下这个二极管可以用多大的代替下 它上面标的是MBR5200

网友A:
二极管是什么地方的啊?多少伏?应该用RU4可以代换.

网友:
一般都是同体积的代换

网友B:
用相同或更大点儿的体积代换就可以

网友C:
最大200V 5A的整流管。只要数值比这个大的都可以替换

网友:
从ATX电源整流桥折个就够用

网友D:
ATX电源里的220V整流管可以通用在显示器上。

网友:
显示器电源那里找个同大小的换上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
反向击穿电压,最大整流电流

网友:
、七楼正解 修过保险柜上面的电板 用ATX或者液晶电源高压一体版整流桥附近的几个二极管都可以用

网友:
找到了个 但比原来的小 我装上也可以用 昨天装上测机器到现在 应该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X电源里的220V整流管可以通用在显示器上。

整流管可以当成那个二极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200V 5A的整流管。只要数值比这个大的都可以替换

我换上了个比这个小的 但不是小很多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相同或更大点儿的体积代换就可以

嗯 换上了 不过比原来的小点 昨天测到现在 应该没事了 我在显示器的普通的电源板上找不到 貌似只有联想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什么地方的啊?多少伏?应该用RU4可以代换.

换上了 谢谢啊

网友:
MBR5200
5A 200V特肖特基整流管

网友:
这个是耐压200V耐电流是5A的整流二极管而且是高速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