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仿苹果机器的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2-08-28):
没有机器型号,只有以下的机器图片,请各位帮忙看看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点位图
下图上的标号是: TT 94V-0  E326167   TC-1

网友:
记得不返修论坛好像见过有人发山寨苹果图纸。

网友:
这个楼主但怕不好找哦。。去淘宝去看看有没的

网友:
这个,难度可不小。

网友A:
这种图纸很难搞到,好像修过这样的板子,记得是供电问题,换了一个供电芯片就修好了。楼主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图纸很难搞到,好像修过这样的板子,记得是供电问题,换了一个供电芯片就修好了。楼主什么问题?

主板烧坏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仿苹果上网本 PX1 MB.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不是这个的,这个我有的 ,但还是谢谢了

网友:
呃,这图纸不好找哦,忒小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