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不点灯 ,有一堆元件的电路,有哪位懂的给我说一下,,谢谢

楼主(2012-08-28):
(图片)

网友:
那个大块去保护试试 好像是1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方面的图呀,,是怎么保护的,,

看那个集成块型号 网上会有它的资料的. 联想的显示器吗?

网友B:
按我的意思 直接拉个十二伏 地 ON.OFF 别弄了 改了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我的意思 直接拉个十二伏 地 ON.OFF 别弄了 改了一般不会返修

这部分为保护电路,,只是没学过这个保护的原理,,,改板也可以,,,
如果知道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为保护电路,,只是没学过这个保护的原理,,,改板也可以,,,
如果知道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你现在应该确实问题所在 为什么保护 是过压还是欠压还是灯管 你先搞清楚这些 还有PWM芯片上面的型号是什么 拍得不清楚 想去保护直接百度下上面的型号 我还是不建议你去保护 后果论坛上有热贴可以去看

网友C:
测量下 12v 5v 都供电不

网友C:
楼主要全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下 12v 5v 都供电不

13 v  5v  正常,,高压开关正常,,,

网友:
直接改,把保护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全图啊

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
灯管不亮多检查下这两个MOS管

网友:
一般都是改高压条

网友D:
改吧,或者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吧,或者去保护

买了个12V的两灯,,明天看看改了,,这个芯片如何去保护?

网友:
你直接改个高压板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先测灯管 弄个 单灯高压条测下  是不是灯管引起的保护

网友:
个人认为 不懂电子元件部分 那还是改高压的安全。去保护不安全,负载过大会烧板的哦

网友:
不知是什么芯片没法告诉你去保护的方法,但是去保护只是权宜之计,不长久的。

网友:
改个高压上去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