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l17l3

楼主(2012-08-28):
两台都是c5706坏了换了还是不行 都是那坏的一半不亮补焊过了高压包也换了把好的拆过来也不行  最后换高压  但是那c5707换了为什么不行  其他的没坏    求解

网友:
看一下中间那个耐压电容是否鼓了

网友A:
我之前也碰到过,把线圈也换了吧

网友B:
把那个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碰到过,把线圈也换了吧

线圈有换把好的那个拆过去不亮  正常的会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电容换掉。

这个没换 这个应该不会导致一边亮一边不亮

网友C:
和我遇到的差不多,我连灯管都换了-。-最后还是改高压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我遇到的差不多,我连灯管都换了-。-最后还是改高压条。。。。

不是吧   灯管也换  你没先外接高压  一般情况下我就不换  加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   灯管也换  你没先外接高压  一般情况下我就不换  加负载

遇见的第一台这样的机器,看灯管一边亮的就以为另一边有问题了,也没想到去换个高压试试。哎。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刚又搞了一台还是老样子了郁闷啊